DELL 14-5468检测不到屏幕,闪灯2黄7白

楼主(2021-12-01):
分享一个维修案列。DELL 14-5468检测不到屏幕,闪灯2黄7白。看了论坛刷了2个BIOS。故障依旧。买来屏线。买来屏幕。更换故障依旧。静下心来打开图纸。测屏排线座子。 +LCDVDD供电只有2.3V。正常应该是3.3V。是3V经过一个5脚管子转的。手上也没有芯片。挑起3脚。还是2.3V。定了管子。RT9724GB。今天来到。更换OK。亮机。 附上亮机BIOS。

网友:
感谢分享,排除最难为人

网友:
3.4.5脚直连也可应急

网友:
正需要 谢谢  有没有人测试过   亮机不  现在插电  风扇狂转  然后掉电

网友:
直连就可以了

网友:
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在刚拆屏幕时就应该先量所有的供电是否正常先,

网友:
这款板 有点位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