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1EAY R2.0维修后阻值图和BIOS

楼主(2021-12-01):
ASUS X421EAY R2.0维修后阻值图和BIOS

ASUS X421EAY R2.0.rar

网友:
正好需要,感谢分享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宝贵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太棒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宝贵经验 收藏了

网友:
谢谢  用心了 真的是用心了

网友A:
这个机器修好了电池充电问题怎么解决的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修好了电池充电问题怎么解决的楼主

充电芯片、EC、充电管、电池。围绕查

网友:
没图纸不好搞,我遇到一台bios放点可以开机
拔掉电源再插上就不开机
怀疑是rtc或者ec,头大了
没点位找不到原件

网友(2022-02-16):
电阻值单位是什么  欧还是千欧 还是兆欧

网友(2022-04-28):
现在的本本信号处理芯片(CPU+显卡和显存+内存等)的对地阻值越来越小了,接近于0了,,,建议用毫欧表来测量,传统的机械和数字表已经不能真实地测量出来了,往往还容易造成误判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修好了电池充电问题怎么解决的楼主

大多数还得更换电池充电板或电芯,好多电池都不知不觉就冲不进去电了报废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