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70笔记本维修

楼主(2021-12-01):
板号:LA-B111P开机状态下不能充电,偶尔可以,关机状态下可以充电,一按开关B+就没电了,放电一直正常,不插电池只插适配器开机电流稍一起动就掉电,有没有朋友碰到过类似的故障

网友:
还是查保护隔离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不通电时ACOFF信号变高,导致隔离不通,强行把PQ311拆掉人为的导通,隔离管巨烫

网友:
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2022-01-19):
修好了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碰到一台!换了EC好了

网友:
最后没修好,放弃了

网友:
换芯片试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