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60怪问题

楼主(2021-12-01):
刷BIOS后 开机到0.53 强制关机几次后可以亮机。 但只要关机再开到0.53就掉电。不装内存不掉。内存排除了,两个槽都试了。槽也焊了一下,请高手指点
板号LA-D821P

网友:
之前遇到一台HP  4代U放电后第一次开正常,关机再开不亮,最后换桥解决

网友:
可能CPU问题

网友:
U 虚焊了,加焊下,

网友:
根据经验,再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CMOS电路查下正常不,还有就是bios芯片问题也能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第一次开机多等一会儿,有的机器可能会自己重启三四次,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
己换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