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版层有断线了?

楼主(2021-12-01):
我拿另外一块主板测试这个,圆点和那个电阻,正常应该导通的,电阻应该0,现在这个主板有500欧,大概什么故障?那个地方是通南桥的,会不会南桥挂了?那个0v准确应该是0.04 。

网友:
电阻坏了。。。。

网友:
我测电阻,好像没坏吧,导通的呀,电阻坏了,不是应该一头有电压,一头没有吗?

网友:
那个地方就是两个0欧电阻

网友A:
那就是有断,,,直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有断,,,直连一下,,

这块板子,我感觉我是修不好了,肯定不止这一个地方断,还有别的地方也有毛病

网友:
谢谢,真是见鬼了,断线了,怎么还有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