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中的这个显卡的显存坏,是有迹可循的。你们,怎么看。

楼主(2021-12-01):
显存报错,拆开一看,就能发现,有一个颗粒明显的中间的字迹,有点糊。
那么就果断的换掉。应该问题就能解决了。

哈哈哈,这个居然外观能看出来。

网友:
跑个程序确认一下最好,显存不便宜。。

网友A:
能看出来的还是少数,,

网友:
这个也能看出来,第一次听说

网友:
只有短路有可能看出来

网友:
只能说是撞大运了,坏的一般也不会出现中间标记的字看不清。

网友:
修过的显卡中没有一张这么明显能看出来的。

网友:
没有修过显卡

网友:
哎坏也没办法

网友:
看到矿卡你估计连锅端啊

网友:
m2位置坏了吧

网友:
坐着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看出来的还是少数,,

老I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