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240G PS311

楼主(2021-12-01):
清除内容没问题 ,开卡一直这个报错 。那个大佬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清除

网友:
高手,自己翻新

网友:
之前的故障是容量错误 盘是影驰240的 识别出来256G 现在容量选自动 出来的提示是ISP跳转失败,那个大神知道需要改什么吗?这块盘使用DiskGenius打开就报错 ,一直失败会不会是存储颗粒有问题?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0784-1-1.html

网友(2022-01-02):
你把软件设置页和ID分布发出来看下。

网友:
FW问题,或者你的软件不支持

网友(2022-02-12):
告诉你一个小技巧。PS3111开卡工具,不管做什么操作,每次操作之前都要重新识别一下颗粒。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