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21-12-01):
请问有3个并联在一起的电阻,每个1500欧的,怎么我用万用表测它们的阻值只有500欧,是不是并联的电阻测量值要X3才行?望老师们指点!!!

网友A:
并联阻值除以并联的个数,和电容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阻值除以并联的个数,和电容一样

电容和电阻的计算好像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