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5CN5Z显存供电没有,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21-12-01):
此机显卡代码43,跑mats,所有显存统一报错。发现显存供电没出,核心供电0.8V正常,测量复合MOS管上管G极阻值偏低,更换MOS管上电后阻值再次偏低,怀疑是不是保护了,用示波器抓了下图,请看下图,除了电感负载端开机瞬间最高电压只有0.75V偏低,其他应该大致都正常。尝试更换供电IC UP1537P没货用RT8237E代替故障依旧,检查反馈电路和频率设定使能全查过了是正常的,难道是核心坏了?但是就算核心坏了供电1.35V也应该出来啊,请大神指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21-12-2 11:33):
忘记说了,显存供电对地二极值450(F15B),按经验应该是正常的。

补充内容 (2021-12-7 00:17):
自举升压、PWM频率设定、电流设定、EN、显存1.35V/1.5V识别电路都正常。电感、330电容、MOS管、IC全部换了一遍,故障依旧。断核心供电,强开显存供电还是保护。断开电感,1V电压烧机电流1a左右,难道是核心坏了?

补充内容 (2021-12-12 23:33):
终于修好了。真的是醉了,最后发现是显存MOS管VIN 0欧电阻变质,用表能测得19V,实际电阻10几K。

网友A:
显存阻值有多少?

网友B:
杂波那么厉害,示波器没接好地吗?直接烧,电流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杂波那么厉害,示波器没接好地吗?直接烧,电流大不大

谢谢回复,我明天试一下。我测二极值400多我觉得正常就没考虑是短路。

网友C:
先查7脚正常再看2脚都正常就换芯片。

网友C:
显卡拱电没出能认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拱电没出能认显卡?

核心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7脚正常再看2脚都正常就换芯片。

难道是8237E不能代换吗?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拱电没出能认显卡?

核心供电是正常的,只是显存没有供电!

网友D:
提供的这个图我怎么都看不清楚?放大也是模糊得很。

网友E:
显存供电阻值多少??400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存供电阻值多少??400多吗

对,对地二极值450(F15B),按经验来说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提供的这个图我怎么都看不清楚?放大也是模糊得很。

我也发现了,我重新传下试试。

网友:
重新上图,不知道为啥上传的图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阻值有多少?

忘记说了,显存供电对地二极值450(F15B),按经验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拱电没出能认显卡?

显卡核心供电0.8V有了,显存供电没有。

网友F:
建议再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
自举升压、PWM频率设定、电流设定、EN、显存1.35V/1.5V识别电路都正常。电感、330电容、MOS管、IC全部换了一遍,故障依旧。断核心供电,强开显存供电还是保护。断开电感,1V电压烧机电流1a左右,难道是核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再换一个芯片试试,

好的,今天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