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BGA返修台黄色插头温度大小哪里显示。

楼主(2021-12-01):
  有那位师傅知到图中这款BGA返修台黄色插头温度大小哪里显示。说是控测蕊片温度。面板好像无表显示这个温度。有用过或知到的师傅告知下,谢谢!

网友:
这只是个太监,有一根线,被咔嚓掉了,你这只剩个插头了。哪里显示就不知道了,这种BGA太老了,没用过几次

网友:
是有一根温控线,但我不明白这测出来的温度值看出哪里。

网友:
一般这条测温线的温度会显示在触控屏上面

网友:
想要显示前提是你得查个温敏电阻啊

网友:
你这个测温线的测温头都没有了,怎么可能测到温度

网友:
外部测温线,少了一根测温线

网友:
在上部热风表中显示

网友:
拆开看一下内部线进到什么地方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是pc410上部温度控制器上的显示的,按左上角那个按钮,按到显示time出现时数值就是外置传感器温度

网友:
网上,买一条。搜热电偶。

网友:
需要一根测温线 表显上应该有显示

网友:
打火机怎么没有炸?

网友:
多谢12楼的师傅答案,完全正确。谢谢。也多谢为此贴提供的解答。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