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师傅们小白一个。一张

楼主(2021-12-01):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们
小白一个。一张AMD578   3.3阻止偏低  核心和主控都拆了,下一步怎么弄哪里??请论坛大神  指点一 二

网友A:
估计可以直接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可以直接报废了

拆掉主控3.3阻止5百多  装上主控就变低了

网友:
580是很低的,应该在002左右

网友:
外围电源芯片也采用此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