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APPLE A1398 原厂BIOS,解决风扇狂转

楼主(2021-12-01):
APPLE A1398 版号:820-00163-A,原厂BIOS,解决风扇狂转问题 820-00163-A

网友:
淘宝买的?好多说原厂其实也是合成

网友:
能用就行,管他合不合成。。。。。。

网友:
容量不对,比原bios大了几KB刷不进去

网友(2022-09-15):
刷了不亮,原机不接触摸板可以进系统,接了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