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99主板VCORE疑惑求解

楼主(2021-12-01):
一片ACER X299主板,供电都出来了,空载和负载情况下VCORE电压都是1.7V,空载不重启,负载反复重启。
电路图VCORE_TMON 0.74V,正常,可是为什么VCORE电压一直这么高?

网友:
fivr供电都这样,统一VCCIN打进去,CPU内部再慢慢分VCC VCCIO VCCSA之类。这个VCCIN最大值可以到2.15V

网友:
芯片组是80系列的嘛?

网友:
正常工作后就会降下来了。和过去老4X 5X系列CPU供电芯片有识别CPU频率,输出对应电压的原理。

网友:
明显没有VID输出,只是预设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