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GTX970黑将,如视频情况,显存扫描没报错

楼主(2021-12-01):
进系统瞬间花屏后重启,扫描显存不报错,加焊核心后,C0报错,重植C0,故障恢复不报错,进系统卡死或者花屏。
已网购显存,打算先换了看看,大佬们帮我看看这种情况核心一般有没有事。

网友:
超频测试?

网友A:
显卡驱动重新打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重新打过了吗!

都进不去系统了怎么打

网友:
有个新情况,我用核显进系统,设备管理器可以看见970同时没有黄色感叹号,不过一分钟左右电脑卡死,只能重启

网友(2022-01-13):
修好了吗 我也是这样

网友:
超频扫显存

网友:
是不是有掉件!我的980就是掉件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