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j3160mp可以添加HDMI接口吗?

楼主(2021-12-01):
主板的HDMI那块是空着的,ESD件和电阻、电容都没有上
是不是可以按照这个pdf里面的电路来补全?要怎么补比较好呢?

网友A:
主板有地方放接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地方放接口吗

主板那里有个空焊盘
旁边有上ESD件、0402的滤波电容的地方,都是空焊
不知道电阻怎么上。HDMI CEC和I2C的部分似乎也是空焊
挡板是有开口的
如果有点位图的话应该挺好弄的,但是没有找到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地方放接口吗

主板上面有空焊盘
不过差的件有点多

网友:
中间空的地方,估计减料

网友B:
海鲜市场收一个报废卡搬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海鲜市场收一个报废卡搬板

现在快要找全了,但是有几个问题1. HDMI的I2C,这个地方对应GR94和GR96,但是SDA和SCL分别有3个焊盘

2. 没有找到GR54。是CPU的HDMI PHY有内部上拉所以不需要了吗?还是说在很遥远的地方?

网友D:
自己加个显卡,就有了,主板接口不是装上接口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加个显卡,就有了,主板接口不是装上接口就行了

这个主板的PCIe是2.0 x1的,带宽很低,担心带不动4k显示器
如果HDMI接口补上去的话,应该是支持4k分辨率的

网友:
还得改BIOS才行,不然南桥不输出

网友(2022-03-15):
引用 网友C:
现在快要找全了,但是有几个问题1. HDMI的I2C,这个地方对应GR94和GR96,但是SDA和SCL分别有3个焊盘

2 ...

SDA和SCL都是两路1.8伏供电,一路和bios的5脚共用,还有另一个在旁边的供电芯片中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