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OPPO手机插充电线震一声亮屏,画面一直显示充电,拔了线就关机,什么问题?

楼主(2021-12-02):
OPPO手机插充电线震一声亮屏,画面一直显示充电,重新开关机显示Logo后返回显示充电,拔了线就关机,按开关键没反应必须插着,是什么问题?

答:手机没有识别到电池换电池,另外检测电池座子检测脚相连的元件。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电池相关电路和检测电路

网友(2022-06-06):
撕开散热贴,可以看到屏蔽罩里面有个电容,取掉,在开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