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对地阻值测量请教

楼主(2021-12-02):
点位图标注电容一端对地阻值为90,另一端没有标,但两端可以测到相同值,电感也是只标了一端的对地阻值,但两端都可测到相同的值,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电感时想通的,对地阻值肯定也就一样,所以只会标注一端的阻值,而电容就像电池的正负极一样,一端有阻值,另外一端肯定也就接地了,所以也就没有阻值

网友:
电感通直阻交,测量二极体值或者电阻值都是属于直流类测试,所以电感相当于一个导线

网友:
这问题问的怎么回答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