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1 怎么安装WIN10

楼主(2021-12-02):
请教苹果M1 怎么安装WIN10

网友A:
先安装Parallels Desktop for M1 Mac虚拟机软件,然后在虚拟机里安装Windows ARM版

网友:
装不了,只能用虚拟机
PD之类的虚拟机,虚拟ARM版Win10。最好是装新点的版本,老版本不支持虚拟AMD64架构的软件

网友:
在虚拟机里安装Windows ARM版

网友B:
直接不用苹果只装WINDOW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安装Parallels Desktop for M1 Mac虚拟机软件,然后在虚拟机里安装Windows ARM版

大师 可以提供一下 windows ARM版的网盘连接吗?

网友:
百度里一大推方法,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不用苹果只装WINDOWS

你这不是骗人吗

网友:
啥叫骗人?不是说的装WINDOWS系统嘛?

网友:
单独win0是装不了的 不支持

网友:
驱动都支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 可以提供一下 windows ARM版的网盘连接吗?

网盘没有。只要磁力链接和ED2K链接

magnet:?xt=urn:btih:629CA0C47148DEEB8E709907BCBE5B2E2F941941&dn=SW_DVD9_Win_Pro_10_20H2.4_64ARM_ChnSimp_Pro_Ent_EDU_N_MLF_X22-52787.ISO&xl=6555498496

SW_DVD9_Win_Pro_10_20H2.4_64ARM_ChnSimp_Pro_Ent_EDU_N_MLF_X22-52787.ISO (6.11 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