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LA-C361P,dellxp

楼主(2021-12-02):
_LA-C361P,dell xps 9550,第一次送过来是按开关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我拆机拔了纽扣电池之后就正常了,用了一个星期 同样故障出现,有时万用表这里测测,那里测测,插拔插拔纽扣电池又正常了,但是反复几次就不行了,发现能正常开机的时候 待机3,5V,1V都是通电就产生了,不能开机的时候 这几个电压都不发出,按下开关,发出3,5,1V,瞬间掉电,小白 问问有没有大师指点下哪里问题

网友A:
新的机器待机的时候3v 5v出来一下就没有了是正常的!省电!重点查RT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机器待机的时候3v 5v出来一下就没有了是正常的!省电!重点查RTC

这个机器之前也碰到过,待机正常是有35V

网友:
后来搞定了,南桥附近 应该是1V,供电短线了,应该是人为故障,像是拆机螺丝刀戳伤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