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技嘉GA-H81M-D2V不开机通病

楼主(2021-12-02):
测试待机3.3正常,
EC104脚收到开关高低高信号,
101脚发出高低高到南桥,
南桥发出SLP_S3信号3.3V到EC100脚,
EC105脚没有拉低PSON,判断105脚到ATX断线,断线位置见图

网友A:
连接后需要加桐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后需要加桐油吗

不需要   胶布贴下就行    有条件的话加了还好

网友:
这么简单就修好了,高手。

网友:
是这个是技嘉主权的通病

网友B:
一次没修到过,难道分地方的

网友:
通病了PSON断线

网友:
这款喜欢断线

网友:
嗯,666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次没修到过,难道分地方的

哈哈哈我都修到好多片了这个主板

网友:
我现在一看到散客拿着技嘉h81主板来修不触发的脑子里都是又来送钱了

网友C:
io的pson已经拉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的pson已经拉低了吧

是的。 但是电源没有拉低

网友:
秒杀啊,钱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