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311换显卡问题

楼主(2021-12-02):
原机显卡坏了,换了张MXM接口的GT610M,惠普拆机的,装WIN 7系统后能正常显示,只是装完显卡驱动进系统后屏幕没显卡。
这个有问题办法解决吗,原机HD6770。

网友:
安装驱动不对 没法识别

网友A:
最好还是装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装一样的。。。。

嗯,先看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真不行只能买6770了,主板这卡贵而且淘宝估计都是修过的。
如果GT610能用,那就太好了,才几十块,而且还不容易坏。

网友:
一体机  就换成原来的 显卡 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