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板是不是被烤过?彻底报废了吧

楼主(2021-12-02):
主板颜色,明显不对,并且主板上的电容,好多看起来好像裂了一样,但是没短路,图纸中这个地方应该出18v电压,现在测试有2.5v,电压过高应该有问题的吧?按开机键,触发后,10秒掉电。,这个地方电压高,是u5501坏了吗。

网友:
很明显烤熟透了

网友:
反正这板子有问题,有断线的,这个稳压管好像也是坏的。

网友A:
点位图和图纸位置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和图纸位置对不上

应该对的吧,,我另外一块主板,这个地方测有1.78v,这个主板2.55v,这个稳压管应该坏了

网友A:
哪里是1引脚和2引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是1引脚和2引脚呢

那个红色方框里,1,2,3,4,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是1引脚和2引脚呢

b1和a1就是1和3脚,a2是第二脚,这个稳压芯片应该是坏了,正常应该输出1.8v,现在2.55v了

网友:
桥绝对会挂

网友:
感觉楼主就是在浪费时间 修半个月了还没放弃治疗

网友:
桥待机复位都有的

,也能触发,

网友:
1P8V是1.8v吧,哪儿看出来是18V?!

网友B:
这样子了  修好的机会很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了  修好的机会很小吧

反正毛病挺多,感觉修不好了,不知道怎么变那个颜色了,感觉还挺均匀的

网友C:
看样子估计是进水了,上家洗了放烤箱里面了吧(二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估计是进水了,上家洗了放烤箱里面了吧(二修吧)

回收的,

,有可能,板层有地方还断线了

网友:
基本都是挖矿的

网友:
我修神州本子南桥都换了2个了,所有电阻电容都量了个遍,还死活不出U供电气死我了

网友:
颜色不一样很正常。整版同样的颜色肯定是正常的,又不是局部颜色有变化。

网友:
是1.8吧,你少打了个点,吓到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