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显示气温太低将停止工作,方法用对轻松搞定,不怕再罢工

楼主(2021-12-02):
  手机是真的怕冷吗?一到冬天手机就会出现各种奇怪的故障,这不,自己手里的这款华为手机显示气温太低将停止工作,这是哪里出问题导致的?这种故障该怎么解决呢?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华为手机显示气温太低将停止工作的具体原因和解决方法吧!

  目前市面上的手机采用的都是锂离子电池,而且系统都有低温保护机制,锂离子电池的工作原理是依靠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来完成的。

  当温度过低时就会降低充电速度和充电上限来保护电池,一般会弹出“气温太低将停止工作或者将停止充电”的提示。

华为手机显示气温太低将停止工作的解决方法

  1.使用环境的影响

  假如从温度过低的室外进入到室内,会使得水汽凝结到手机上,进入主板中使手机受潮,因此会发生突然死机甚至无法开机现象。

  所以,在气温骤变的情况下,尽量不要使用手机通话,或者改用耳机通话,将手机关机并放到温度适当的环境下再重新开机试试。

  2.手机性能限制

  为了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系统在检测到手机处于低温环境时,会对手机性能进行部分限制。当电池温度大于0度时,系统自动解除性能限制。

  我们还可以用吹风机或其他设备对手机进行保暖,隔2分钟重启就可以了。还可以在待机状态输入*#*#14789632#*#*,进入调至模式后将温度保护关掉就可以了。

  3.重启或者恢复出厂

  华为手机显示气温太低将停止工作,也有可能是读取数据异常导致的,这时我们可以选择重启手机,或者备份数据资料,恢复出厂设置或升级系统最新版本看是否能解决。

  4.电池问题

  温度直接影响了电池化学反应的速度,电池运行的最佳温度在 0°C 至 35°C,过高的温度(>35°C)可能永久损坏电池容量,而在非常寒冷的环境下(低于 0°C)使用手机时,则会让电池的使用时间降低,最终导致手机关闭。但当电池温度返回正常适用范围,其性能也会随之恢复正常。

  而更极端的环境温度:<-20°C或> 45°C ,不但手机电池无法正常使用,而且影响电池的储存寿命,导致其性能永久恶化。这时我们可以更换电池或者改变一下手机的使用环境来尝试解决。

  5.尾插或者尾插排线

  手机提示温度低停止工作的一般情况下也有可能是多是尾插小板、尾插充电接口、主板连接排线等损坏、接触不良等导致的,这时我们可以逐一排查更换即可。

  6.主板上的温度检测相关元件

  电池座上有两个检测脚,一个温度一个电压,但凡出这个问题就需要一个个地进行排除。还有就是主板电池座、电池检测脚通路、手机主板温度传感电路、电池检测电阻等元件是否有短路或者虚焊的情况。

  其次,就是充电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有问题直接更换或补件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华为手机显示气温太低将停止工作的具体原因和解决方法,修机就是先易后难,先把外配排除了,再去查找主板硬件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分析,与元器件作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