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70显存电压低

楼主(2021-12-02):
RX570开始是显存无电压,换了显存的pwm电源管理芯片up9305w后出电压了,但是只有0.74v,以为是芯片问题,连续换了3个,还是0.74V,显存供电电压由上下mos的配合12v变换而来,pmw芯片vcc是12v和en是1.17v满足了,为什么不能正常管理mos变换出1.5v的稳定电压呢?有人说查芯片第6p是FB反馈信号,它反馈控制输出1.5v电压,我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给它发出的FB信号,请教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A:
反馈比EN都高了,EN应该偏低了吧

网友:
电感输出端有两个串联对地的电阻,基本是这两个电阻变质了。

网友:
EN普遍0.6到0.8V

网友:
反馈电压。该引脚是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从输出到GND的电阻分压器用于设置调节电压。将该引脚与COMP/EN结合使用,以补偿转换器的电压控制反馈回路。

网友:
两个电阻啊,跑线看看

网友:
跑线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EN测量有1.2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比EN都高了,EN应该偏低了吧

FB测有0.59V,EN测有1.21V

网友:
说错了,是FB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