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xr下半截无规则闪红屏

楼主(2021-12-02):
打开辅助触控里的轻点屏幕唤醒功能后,不能息屏

网友:
屏换过,故障依旧,闪屏是升级系统后出现的,不能息屏是摔过后换屏出现的

网友:
华强北都搞不定,说智能搬板,也不一定能成,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系统降级,八成屏信号阻值有不对的,电导性不良,不能息屏查看屏供电控制电路,八成U摔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降级,八成屏信号阻值有不对的,电导性不良,不能息屏查看屏供电控制电路,八成U摔虚焊了

关键不能降级了,其他所有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就这个下半截闪屏非常烦人

网友:
刷抖音或看视频时不闪,只有在静态画面时才会闪

网友B:
xr 大概率是虚焊,搬一下 不想搬就打值 看看是是不是保险电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xr 大概率是虚焊,搬一下 不想搬就打值 看看是是不是保险电感坏了

感谢回复,不想搬板,是哪里的电感故障呢

网友:
个人猜测硬盘旁边的显示电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