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电脑开机显示 executing POST Delay

楼主(2021-12-02):
1、开机显示此图片,停止。 什么动作也没有。
2、键盘鼠标不好用,也没有自检。
3、CPU、显卡风扇正常转动。

什么原因?

网友:
桥的散热片看看是否接地,如果不接地飞个地线到散热片试试

网友A:
这是机箱里的图片,没有散热片吧

网友:
扒掉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箱里的图片,没有散热片吧

装个散热接地试试

网友:
硬盘线拔掉看看,还这样的话就刷BIOS吧

网友:
刷BIOS基本就好

网友:
这种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今天我拔掉硬盘了,还是这个现象。

我也不会刷BIOS。 现在也进不去BIOS能刷吗?

网友:
品牌机主板,试试看有没有用

网友:
按esc进入bios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刷一个试试

网友:
BIOS设置问题嘛,搞什么神秘

网友:
翻译过来就是执行自检延迟,BIOS设置问题,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试,进去按F3,然后F4回车,或者F9后F10回车,试试

网友:
百度里有百度里有百度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