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lus触摸IC

楼主(2021-12-02):
6plus触摸ic这三点掉点了不接,触摸可以不?鑫智造图纸这些点相通的,但主板测试都不相通

网友:
阻值也没有

网友: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那就是空点了

网友:
没有阻值估计就是个空点吧

网友:
这几个是空点 看了图纸

网友:
那是空点大哥! 直接上芯片就好了

网友:
刚刚学习修主板

网友:
看芯片是相通的就不用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