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0跑分,低算力30几

楼主(2021-12-02):
6pin 8pin待机才0.4W
跑分

网友:
反馈电流不准,或者缺相

网友:
供电不得啊

网友(2022-01-17):
2080一般是8pin给4相 6pin给1+1(1显存+1核心) PCIE给1+1
你看一下跑分的时候的功耗,应该是8pin 130w左右 6pin和PCIE都在60w左右
你这个电压看着是对的 如果哪里功耗不对 估计是电感或者保险炸了

网友:
再说了 不超频30多的算力很正常
显存+1000~1200,功率-50%试试,应该能有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