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个芯片用万用表怎么测呢

楼主(2021-12-02):
开机显示,请插入电源,我插了也不行(电源肯定没问题),检查发现这个芯片磕了

网友A:
这点磕碰应该没关系,你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阻值或电压

网友B:
RT8802A 一脚没有电压-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81676-1-1.html

恼火的RT8802A。。。-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632948-1-1.html

善用搜索

网友C:
搜芯片PDF测量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搜芯片PDF测量工作条件

好的,平台居然还有这么高级的东西

网友:
我都是百度搜,平台还是芯片PDF少的很

网友:
按道理这样磕碰一下是没有关系的,这是封装的。

网友:
修过车载导航系列产品,很多是这样的,

网友D:
这个不用测量了,外表损坏请直接更换,这个像是烧掉的。

网友E:
问题是这个芯片很小,楼主这个图放大至少十倍。
万用表根本测不到引脚,一不小心短路烧主板的

网友:
只是封装外壳而已,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方向错误,主要问题应该不在这块芯片。测这种芯片的引脚可以测直连的电阻、电容脚位,这样不易引起短路。

网友:
多谢各位回复,这个卡是个很奇怪的卡,卖家用集显可以读到芯片是gtx770但是芯片表面确没有英伟达的商标,我对比板子布局颜色发现这是一块旌宇显卡,本人纯小白一个万用表测不好,我打算先加焊,不行我就按照教程把这个芯片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这个芯片很小,楼主这个图放大至少十倍。
万用表根本测不到引脚,一不小心短路烧主板的

确实很小,我用微距放大到头拍的,收来时候都没发现,后来我觉得开机老是提示电源我就仔细看了看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点磕碰应该没关系,你加焊一下试试

嗯嗯,打算先加焊,不行换个芯片试试,小白就当练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用测量了,外表损坏请直接更换,这个像是烧掉的。

我觉得也是他的问题,提示请插外接电源偏偏他又有磕痕,我推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8802A 一脚没有电压-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81676-1-1.html

恼火的RT8802A。。。-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632948-1-1.html

善用搜索

这个人都没有完全检查 只有几个供电条件 没有开启信号en都没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