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BIOS监测电压问题

楼主(2021-12-02):
一张GA-H61M-D2P-B3的主板,不定时掉电。查看BIOS里的12V+电压只有7V~8V左右,这个监测电压是不是由IO产生的?
测量IO的VIN0-VIN6脚,分别为:VIN0-1脚1.03v , VIN1-1281.45V , VIN2-127脚1.9V ,VIN3-126脚3V ,VIN4-125脚 0.2V , VIN5-124脚1.05V ,VIN6-123脚1.5V
请教下各位大神,这些电压正常不?126,127,128这几个脚连接的电阻都拆下来测量过,都正常,这个问题应该怎么修?

网友:
R22和R23 全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更换r22、r23、r24、r25

网友:
基准电压有问题没?电导性不良了解下,换了基本都好,还不好就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