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风枪焊BGA件的时候一直失败,是热风枪的原因吗?

楼主(2021-12-02):
用的是淘宝上面一百多的热风枪。调到400多度焊BGA的芯片,比如eMMC和内存颗粒
每次拆的时候都会把焊盘弄下来,哪怕吹了很久
焊上去的时候也是大部分都不能用
植锡是用植锡网植的,肯定没问题
焊油是一套的

网友A:
一百多也也能用啊,怎么也得三四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百多也也能用啊,怎么也得三四百的

那三四百的有推荐的吗?
主要是搞废了几个板子了,感觉现在用的热风枪加热不到背面去

网友:
小芯片没有问题

网友:
温度达不到,不要买电鼓风式风枪,买气泵式的

网友:
焊锡的问题,换低温焊锡

网友:
400度吹不掉点才怪,风枪不行,快客的还不错,

网友:
显存无铅的调四百不行拱电芯片都要四百一二。

网友:
实在不行,下面加个预热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三四百的有推荐的吗?
主要是搞废了几个板子了,感觉现在用的热风枪加热不到背面去

我用的快克2008

网友:
用旋风的快克2008,直风的威力大但是温度不均匀

网友:
其实 BGA  焊接 没有什么神秘的,懂得原理和 技巧,完全可以不用买返修台,你焊接的都是小颗粒 ,1 要预热焊接的主板,一般从底部加热不要开机就设置高温加热50-200度加热 看室温,主板预热足够时间后再焊接芯片,大点的芯片用热风筒。笔记本主板 显卡我都是土炮搞

网友:
想 自制BGA  焊台的 朋友,没有经验的朋友要注意两点,首先要了解 BGA  焊接的温度曲线  ,再就是 要了解温控设备的原理 和控制电路,比如温控表  热电偶。机壳 和机械部分 能很好解决问题的 也可以升级用  触摸屏+PLC控制  温度。

网友:
BGA 芯片返修业务不是特别多的朋友,完全可以不用买返修台,只要对BGA  焊接 曲线温度 熟悉,结合自己的室温,找废板子 多练习一下,通土炮和 自制的返修台完全可以  维修和开店。 自制温控表 式的3温区  返修台,推荐用 2只PC410  PV410  温控表控制 上下热风,1只普通温控表控制下部预热红外陶瓷加热砖。至于什么热电偶  固态继电器之类的一般高维修的 看看应该会,如果上网查资料也搞不懂的 基本你不用浪费时间了。如果对BGA  焊接有长期使用土炮经验的可以用3只 普通 温控表 完全可以控制3温区 ,完美完成BGA  焊接

网友:
那些 一讨论 BGA 焊接的 人 就纷纷,晒什么牌子的工具,你们真的懂吗? 芯片稍微大一点的 ,你不从板子底部预热主板  和从底部加热,直接用你的所谓名牌风枪 吹   有意义吗?

网友:
大芯片建议先预热,至于用什么设备预热,看自己的维修量,大量的上台架,少量自己土法也行,预热的作用主要是多层主板能均匀受热,不至于变形而拉脱焊盘造成虚焊,大芯片建议用气泵式风枪,而风机的风枪风压不够。当然也看每个人的手艺,技术好啥设备都行,技术弱用好设备成功率高。

网友:
温度不行/这边热了那边又凉了,调高温度,或者换个风枪吧,100块钱你用的电吹风?

网友:
YWLWXZH 说的对,我们学习了

网友:
换低温焊锡呢?

网友:
小芯片应该没事,大芯片还是买个BGA返修台吧 安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