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B360M Gaming HD待机1117短路

楼主(2021-12-02):
GA B360M Gaming HD待机1117短路,烧机,发现网卡芯片发烫,拆掉还是短路。最后拆掉网卡芯片旁边的电容,不短路了。最后顺利亮机。

网友:
这个厉害了1

网友A:
运气好,我这也是1117知路,最后发现是桥坏了,,,

网友B:
为什么我遇到的基本都是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遇到的基本都是桥挂了~

技嘉品牌主板,桥很少出问题。

网友:
电容发烫的话刚开始应该可以摸出来的,,,

网友:
技嘉的电容  万中无一

网友:
有的好的芯片烧鸡确实发烫

网友C:
我有一次直接短接绿线开机pcb都烧穿,烧机也要看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次直接短接绿线开机pcb都烧穿,烧机也要看运气

电压和电流调小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好,我这也是1117知路,最后发现是桥坏了,,,

像技嘉和华硕很少桥坏

网友:
黑色小板x58,,1117短路,

网友:
为啥我们修理的都是南桥短路的

网友:
台式电源怎么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