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j1900主板,不出cpu供电,出了cpu供电又不出集显供电最终搞定

楼主(2021-12-02):
三台工控设备主板,二修机,问厂里说没修过。再三问,说厂家以前拿回去升级过。呵呵,又学了一招,新机坏,拿回去修还说是升级。
       过程,
cpu供电芯片isl95837,一开始是不触发,ec不发vron信号给cpu供电芯片,修好前面的问题,有vron信号后,还是不出cpu供电,
和大多数帖子一样开始各种怀疑,又按月饼大师的去电阻出供电法试了一下,还是不出供电,个人习惯,修电路不确诊,很少乱换芯片,一番检查测试无果后,反复问自己,芯片坏了?没思路,定了一片回来再说。

芯片回来后,干,焊好后认真检查测量,确认没问题,上电,没有变化,还是老样子。
又检查焊接情况,各个脚都烙铁加焊过,还是无果,
又回到查时序信号的老路,syson之后出了vron,95837芯片5vs/12vin供电正常,收到vron就该供电了啊,又和大多修不出cpu供电的人一样去查该死的svid,费了大量精力时间还是无果,后来发现内存供电,有1.35v soc 没有vtt电压,内存供电应该是syson之后vron之前就该有的,没有vtt是不是这里问题了,又是一番查走线,没有图纸,没点位,没时序资料,可想而知过程。查明白了,也想明白了不是这里问题,内存主供电这时有是正常的,但是内存vtt供电要在cpu供电正常之后,用到内存才出。又查芯片外围分立元件,都正常,一时不知该往哪里走了。
先放着,晚上睡觉前,又忍不住,又开始思考。我就不信搞不定一个小小的DC to Dc转换电路,论坛内找了95837的芯片资料,又没下载分,唉!
好在看了月饼大师的业界吃瓜,有了下载分,下了。查了芯片资料,总算是明白过来,该往哪里走。没有走大多数人修不出供电的老路。
唉!手机发贴,不好编辑,想知道结果,请看下回分解。
上亮机图
查走线随手画的电路图

网友:
为什么发的图不清晰?

网友A:
巧了,前一段也修了个J1900的板子,也是95837,没有EC,内存供电是独立小芯片,但是是跟CPU的内部桥相关的,拆去CPU,内存供电1.5V也不出的。更奇葩的是,开关机按键居然正常情况下是1.9V,是从CPU内部拉出来的。我的是3.3V待机不出,最后更换PWM芯片解决。但是发现机器进系统一分钟不到就会重启,PE也一样,示波器测试CPU供电文波正常,料板上拆一片U,更换CPU解决问题。这个CPU太贵,某宝普遍要160以上,没有料板的话,价格太贵就没法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巧了,前一段也修了个J1900的板子,也是95837,没有EC,内存供电是独立小芯片,但是是跟CPU的内部桥相关的 ...

这个板有io芯片f81801u-I控制上电,这个芯片我连芯片脚位图都没找到。j1900cpu两百块,厂家拿去修过,换过一个,没好,没有人修,找的我。机器内有控制系统,没有了售后,只能修好。

网友:
没啥说的,直说个牛皮

网友B:
简单明了 的总结一句话哪个信号导致的

网友:
离谱,还分上下集,插个眼,话说CPU供电不就那几个条件吗,还能是别的啥故障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巧了,前一段也修了个J1900的板子,也是95837,没有EC,内存供电是独立小芯片,但是是跟CPU的内部桥相关的,拆去CPU,内存供电1.5V也不出的。更奇葩的是,开关机按键居然正常情况下是1.9V,是从CPU内部拉出来的。我的是3.3V待机不出,最后更换PWM芯片解决。但是发现机器进系统一分钟不到就会重启,PE也一样,示波器测试CPU供电文波正常,料板上拆一片U,更换CPU解决问题。这个CPU太贵,某宝普遍要160以上,没有料板的话,价格太贵就没法修了。

修工控还在乎一百多的u,多要钱就是了

网友:
没看懂,咋好的??能喝点汤不?

网友:
看楼主的发贴时间,应该是没有下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工控还在乎一百多的u,多要钱就是了。

说的对,可能面对的客户不同吧,个人用户确实有这个要不起价,觉得就这么个小原件,这么贵。
         但是,我们要会区分哪些是我们的优质客户,我就遇到过一个公司的管理员,报完价,还和我讨价还价,我直接把他给说的服服帖帖的。我就告诉他,我就是报这个价,你直接往上报就好,你要是能多报,多的都给你,我只要我报的。老板请你来,是要你解决问题的,不是来省几百块钱的,能解决问题才是你的能力,不是为老板省了几百块钱老板觉得你有本事,别人搞不定,我能搞定。你认识我,我就是你的人脉资源。能搞定问题,工厂能正常开工才是你该做的。
      行业里能做到中顶尖的,不要怕要价。只要不太黑就行。我的优质的客户,一两次合作后,都是不问价,直接就叫我,“帮我搞定”。而且还会帮我介绍客户。他还会觉得,我就是他的人脉资源。介绍我,就是帮别人,两头都落得人情。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明了 的总结一句话哪个信号导致的

如果是缺个信号,或者缺个电压,这种问题,认真查能修好的大有人在,这个机只能从理论上分析,再想办法测量来验证理论正确与否。才能修出来。靠的是思路。单靠量测是修不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