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内存会导致安装系统报错

楼主(2021-12-02):
测试一块主板,成功点亮后安装系统,中途报错,重启进BIOS检查后再次测试如故,pe下重新分区后依然如故,硬盘确定无坏道是好的,准备问候主板,看见内存条上那个标记,是根假金士顿,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时间久了忘记了,换了跟内存条后,安装系统一路通畅。
因为用该u盘做过很多系统,不存在u盘pe不兼容问题,这里说出来,可以试一试,也许能少走一些弯路。

网友:
金士顿市面上的百分之80都是假的

网友A:
从哪里看出来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哪里看出来是假的?

金士顿内存从哪里可以看出来是真的?

网友B:
金士顿假的太多了,你这个故障可能是板存不兼容或者单纯内存坏了

网友:
没有看出来哪儿是假金士顿啊

网友:
我这条明显点是标不变色,颗粒字迹模糊,鲁大师内存页面里没有具体编号日期,网上有很多鉴别方法,微信金士顿官方也有人工鉴定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士顿假的太多了,你这个故障可能是板存不兼容或者单纯内存坏了

正品金士顿大多都兼容的,我这条系统装好后可以正常使用,和正品条一起插鲁大师界面,假的没有数字编号时间等,真的有。这个条很早发现有问题,只是扔了可惜,用吧怕导致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哪里看出来是假的?

肉眼主要看商标变色,商标和颗粒上面字迹清晰度,模糊的很有可能是假的

网友:
跑下内存测试

网友:
正品金士顿会蓝屏,这个没蓝屏还会报错那就是假的咯

网友:
我都是用三星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