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USB口用不了解决方法

楼主(2021-12-02):
技嘉H81主板后面的USB一个角接键盘提示性能过高,

去掉COMS电池 放电就好,但是一会又不行,后面把ESD去掉就好了。

网友:
这里提示是两个问题吧

网友:
没遇到过有提示性能过高呢,,

网友:
一般都是先去保护

网友:
ESD保护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