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macbook装新版win10 用蓝牙鼠标断线无反应问题

楼主(2021-12-03):
用bootcamp装新版的win10,用蓝牙鼠标会出现连接上一会不能用的情况,直接用设备管理器更新此驱动即可

网友:
macbook装新版win10 用蓝牙鼠标断线无反应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有机会试试你这个方法,

网友:
蓝牙驱动打官方的试试

网友(2023-01-12):
不够下载分,等够了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