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1 A2338 820-02020-A 进水引起的开机暗屏,二修,注重细节其实也很好修复。

楼主(2021-12-03):
1.机器客户描述,进水,已被清洁过。但是很遗憾,还是没有好。2,拆开后盖,外观,处理的很好,插上充电器,明显电流,已经开机,习惯性的用,切换下,键盘大小写灯亮,接着用,手机手电筒,照屏幕发现,故障暗屏。
3,确定故障暗屏。
4.断电拆开,屏接口,外观检查,发现接口很完美,没有进水,引起的痕迹。
4,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排除,1.测试屏幕好坏,由于手上没有同款机器,也没有测屏仪器,所以无法测试屏幕。2.测试是否是主板引起,之前有个遗留下来外壳摔碎,液晶裂开,但是可以看到灯光上半套,刚好可以测试,装上测试发现,背关还是不亮,目前确定主板引起几率比较大。
5.维修方向,从主板部分入手。
6.拆开主板,外观检查,发现上家处理主板,还是很不错,基本处理的比较干净。
7.对主板的关键点进行测量,从显示接口入手JP600,由于机器暗屏,所以对于那些,
1,LPDP显示数据部分,2,MIPI_FTCAM摄像头数据部分,
暂时直接跳过处理不需要测量,
重点查询,升压部分,1.PPVOUT_LCDBKLT。2.PP3V3_SW_LCD_CONN 3.PP5V_SW_LCD_CONN 4,I2C_BKLT_SCL,I2C_BKLT_SDA 8.对升压部分关键点,对地阻抗测试,1.PPVOUT_LCDBKLT 2.PP3V3_SW_LCD_CONN,3.PP5V_SW_LCD_CONN   4,I2C_BKLT_SCL,I2C_BKLT_SDA 测试正常没有发现异常。
9.对升压部分关键点,通电,接上屏幕测试, 1.PPVOUT_LCDBKLT 电压无,不正常,2.PP3V3_SW_LCD_CONN,测试正常有3.3v 3.PP5V_SW_LCD_CONN 测试电压只有1.8V不正常。  4,I2C_BKLT_SCL,I2C_BKLT_SDA,这个用万用表,暂时无法测,跳过不测。
10.确定故障点, 1.PPVOUT_LCDBKLT,无电压,2.PP5V_SW_LCD_CONN,只有1.8v,3.按照背光上电时序,1,首先检查到屏,2.I2C总线沟通正常,3.开启屏幕3v,5v屏幕供电,4,升压。
11..PP5V_SW_LCD_CONN 屏供电只有1.8v可能性比较大,先追查修复。打开图纸,从源头查询经过PR621,测试电阻正常,另一端也只有1.8v
12.继续追查PP5V_SW_LCD来源于,UP700,查询其工作条件发现问题,是一个电压转换管,,测试主供电1脚只有1.8V,所以DS导通也只有1.8v,所以确定,问题在PP5V_S2电压偏低,只有1.8v,查对地阻抗正常。
13.PP5V_S2追查来源,UC300,测量该供电IC,工作条件,主供电,开启信号正常,发现BST 自举升压部分问题RC332 CC332有腐蚀测量电阻500多欧姆,更换之后完美解决。
14,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不足之处,请各位谅解。谢谢!!!!  smzlwan

 会员1492034300鑫豆2026-4-13 14:12
 会员740107300鑫豆2026-4-13 12:14
 会员1111427300鑫豆2026-4-6 16:01
 会员211539300鑫豆2026-3-17 23:46
 会员202858300鑫豆2026-3-8 19:04

网友:
加分了,分析得很好感谢分享,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已经修的很顺畅了

网友:
这帖子写的真不错,我懒得打字!有同感的没

网友:
这帖子写的真不错,我懒得打字!有同感的没

海阔天空a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很好  楼主应该也是一个高手  这台机器维修价格高的吧

网友:
楼主分享下点位图,

网友:
加分了,分析得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
分析得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谦虚了!好技术思路清晰赞

网友:
这个技术就很 吊!回头加分

网友:
思路清晰 可见理论功底扎实的很啊

网友:
厉害  修苹果还是得仔细。

网友:
分析得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大牛 功底扎实 稳

网友:
非常感谢,点位图能给上传一下就更好了
论坛里好像没有

网友:
思路清淅,功底扎实,表达有条理,

网友(2022-03-09):
思路清晰,参考一下,后续累死状况处理参考

网友:
向楼主学习,技术牛逼

网友:
值得加分的好贴

网友A(2023-01-02):
没有5V为什么还能暗屏?不是没有画面吗?手上一台3.3V没有飞的3.8V也是暗屏,升压电压12V是不是3.3V电压高了

网友(2023-09-10):
这个理论看了学了不少

网友:
进水的机最麻烦了呀

网友(2024-06-01):
除了M2 从2013到2021 MACBOOK PRO 2018-2020的MAC AIR 背光都是 48B1 和屏上的49B1组合 ,主板有升压38~45V不亮屏就是49B1问题或背光接线问题,如果没有升压38~45V就是48B1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