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HD7770显卡供电正常,集显可以看到核心,不亮机

楼主(2021-12-03):
供电正常,核心也可以认到,诊断卡代码也不卡。视频接口也挨个试了,就是不亮机

网友:
看看内存条插好了没

网友A:
显存不过吧,测试一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不过吧,测试一下看

不亮机没法测啊,集显测独显软件里没这个卡的

网友:
换核心再说

网友B:
认卡说明核心是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卡说明核心是好的啊

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