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不成功】好久没有发贴了,主

楼主(2021-12-03):
【维修不成功】好久没有发贴了,主要还是没有一例成功的手笔。下面图是修了快两个月的七彩虹z170的主板,是烈焰战神,也是魔改的板子,因为不亮机,量了一下CPU的供电电容,电压除了第三张图上的三个电容电压是1.05v,其它都没有规律可言,有的慢慢上升到1.8几然后又测量的时候又降到了1.01左右,有的是零点几,有的没有,还有第四张图也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干什么用的,没有电路图点位图真的不理解,艰难的维修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网友:
这个板子直接换个不香吗,研究苹果 数据恢复 不好吗

网友:
这种的话我都是扔在一边不管了,时间长了头疼

网友A:
这个板子直接换个不香

网友: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搞不定先放着

网友B:
是的,难的先放着,先修有图纸的主板。

网友:
还是基础不牢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干CPU供电芯片,100系列后的板很少坏CPU 供电芯片,如果平台复位有了不出CPU供电,你可以怀疑他找下他的条件,连平台复位都没有你干他,没觉得他很冤吗,也许是前面的供电或者信号不稳定,导致你CPU 供电不稳定,我的回复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CPU供电都不出哪来的平台复位呢?

网友C:
那个1.05V应该是VCCSA供电,并不是所有的主板电感跟CPU供电电感放一块的都是CPU供电

网友:
全板所有的供电是不是只有CPU供电异常?使用示波器检查一下PWM波形

网友D:
直接换板无忧无虑.....

网友E:
有些主板是要上CPU才出VCOR的,没有短路不要轻易动CPU供电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难的先放着,先修有图纸的主板。

多谢师傅的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主板是要上CPU才出VCOR的,没有短路不要轻易动CPU供电这一块。

我测得cpu的电容有的有电压,有的电压不一致,有的不稳定我才动了这个电源芯片,说实在的,我还真后悔拆这个芯片,手贱!要是当初先刷个bios就好了,犯了个大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板无忧无虑.....

师傅这个板咸鱼上很少,但是我也买了个一模一样的,可是买回来一直不开机,问了卖家说他自己用的好好的,我真的是无语,不退不换,苦恼!2百多块钱又买了个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1.05V应该是VCCSA供电,并不是所有的主板电感跟CPU供电电感放一块的都是CPU供电

最主要的是什么信息都没有,弄不清楚哪个是干什么的,因为这种板子从来没接触过,对我来说光上面的那些小芯片就得让我猜个很长时间了?

网友G(2022-01-05):
引用 网友F:
师傅这个板咸鱼上很少,但是我也买了个一模一样的,可是买回来一直不开机,问了卖家说他自己用的好好的, ...

魔改的板。有没有考虑过CPU?

网友:
引用 网友G:
魔改的板。有没有考虑过CPU?

这个买来的应该不是魔改版,别人让我修的那个板是魔改过的,我买来的那个板我用内存测试卡试了一下是不正常的,现在还在放着,但是测人家寄修的那个板就是正常的(内存)。

网友H:
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

也许是刚开始,也许高手的话他也会头疼,总而言之遇到这种板子都是避而不修,能推的就退了,毕竟80%以上的人都是为利益而来的,我的话吗就想潜心研究懂他,赚钱而是以后的事了,并不急于求成,每天就学那么一点点,也没有一位老师把你一下子就教的成了大师的,毕竟我们的吸收是有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直接换个不香

别忘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板无忧无虑.....

直接换那我们这些搞维修的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别忘了我们不是玩家,我们只是他们的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