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80S可以和BQ24770通用

楼主(2021-12-03):
在联想NM-A711测试 BQ24780S可以和BQ24770通用

网友:
学到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用的是显微镜吗,好清晰

网友:
感谢分享代换经验

网友:
收藏 学习  了 下次遇到不走弯路

网友:
芯片代换有时候在这块主板上行,可能在另外一款主板上就不行。

网友(2022-05-05):
我手里 正好有 一个780S 坏掉地  换一下试试

网友:
对图纸 对引脚  就知道能不能代用了

网友:
已经验证  没毛病

网友A(2022-06-16):
我仔细对比了BQ24770和BQ24780S的因脚定义,有几个引脚定义有所不同!我再DELL 13-7374主板上试着用24780S去代替24770不行!保护隔离可以过,ACOK有输出!DCBATOUT没有输出!开不了机

网友(2024-09-03):
引用 网友A:
我仔细对比了BQ24770和BQ24780S的因脚定义,有几个引脚定义有所不同!我再DELL 13-7374主板上试着用24780S ...

小新上装了 不行

网友:
已经试过,确认可以通用,版主有心了

网友:
DELL 14236-1的板上,试了,不通用。原来的24770换上24780S,隔离电路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