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3):
这个机子不装电池怎么才能过保护隔离 不过保护隔离,我怀疑电池坏了,只能定个电池试吗
电池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先换个试试吧,检查电池存在的那个检测信号

网友A:
短接试过吗?
短接能行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试过吗?
短接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