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1a-19014p工控机主板bios

楼主(2021-12-03):
里面有两个文件 都是好的 是两块主板上读出来的   为什么要读两个  因为我原来的板子坏了 且新板子的屏参数和我的屏不匹配 设置几下没好 索性就直接用老主板的bios 替换了一下me后直接刷 在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22-05-21):
验证失败????????????

网友(2022-10-29):
刷了一样效验失败,楼主是不是没有备份好啊

网友(2023-04-26):
验证成功,BIOS电压为1.8V,我量主板上供电为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