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不通电 不过隔离

楼主(2021-12-03):
联想U310  版号:DA0LZ7MB8E0
故障:不通电
测试没待机,没过隔离

测试PQ23的4脚只有2V电压
测量充电芯片:20脚 19.5  6脚2.6 (正常)一般电压为2.4-3.1V
当有VCC主供电和适配器检测电压之后,16脚需要输出6V电压  4脚输出24V电压开启隔离管
实际测量4脚只有2V  判断芯片坏,换芯片。没有找到725的 用735的代换,测试都正常。

网友A:
我修过一台是分压电阻坏了。6脚电压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台是分压电阻坏了。6脚电压太低。

对,分压电阻这里也容易坏

网友:
分压电阻这里也容易坏

网友:
有些机器用20.5V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B:
我也有一台U310,不亮,刷bios也不行。内存,电压,都没问题,整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U310,不亮,刷bios也不行。内存,电压,都没问题,整不明白了!

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都正常,内存槽也补焊了,以为屏坏了,外接显示器也没显示!整不明白了!扔着呢,那天有心情了,再研究!

网友C:
我修过 3 、4脚的电阻有问题也不过保护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 3 、4脚的电阻有问题也不过保护隔离的

6脚分压电阻也常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