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做,修一台坏光了的联想G470

楼主(2021-12-03):
  前言:变懒了,好久没发帖了,最近不忙,发个帖吧
  型号:联想G470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接机后,插上电流表。一看大短,心中窃喜,发财电容,我来了。三下五除二拆机,然后策略。3 5V短路,内存供电短路,SA供电短路。内存打值已经短路了。完犊子啦。暂停维修,想着二代机,都烧光了,也不一定修,先给个大概结果让老板报个价再说。然而,报价过后得来的:修!!!行,算你狠。先把短路的排除吧,首先上BGA拆掉南桥,之后拆掉了短路的上管。如 3 5v ,内存供电,SA供电,使公共点先正常,然后排除3 5V的短路,一一排查过程太久,简化得出全板TPS51117全部阵亡。SY8033阵亡,三个5V转USB供电芯片阵亡,EC,南桥,待机芯片无一幸免。将这些芯片拆下后,找到好的芯片装上。打值都正常之后 。装上待机芯片TPS51125,找到好的上管装好,上电测试3 5V已经正常。触发灯亮。说明EC已经有动作,因为没有装南桥,所以不会上电。找到好的HM65的桥,植珠后上 BGA干上去,冷却后打值正常。裸板上电触发0.250左右的电流。测试除CPU电压以外,其他电压都以正常。装上CPU上电还是0.250左右电流,换测试U上电。电流0.8-0.9-1.0已经有跳变,说明CPU也阵亡了。奈斯~。找个好U,好内存,接上屏,上电已经显示,进系统测试驱动都正常,装机!维修结束,帮客户下了个I3的新U ,装好后让同行自己去找个好内存条就OK了。

以下是亮机图以及阵亡的所有芯片

网友A:
只要是短路基本都好修,你这个肯定是人为导致的

网友B:
现在没耐性 换我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C:
坏这么多啊    还有必要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短路基本都好修,你这个肯定是人为导致的

这个不好说,确实是有人拆过的,但是不是人为也说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耐性 换我直接换主板了

客户说了算,给钱就修,维修行业就是这样,不是看我们修不修的好,是看你给不给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这么多啊    还有必要修吗

有啊,也不是特别难修啊。几个小时就搞定了

网友:
我之前修的一台刚开始也是大电流,翘掉电容捡钱。客户用了两天3.3v短路烧坏的和你这个一样!我说修得另外加钱客户就不修了

网友:
分析的明明白白的

网友D:
联想的机器大短路  CPU旁边的电容坏的多

网友E:
这家伙买芯片的话一个芯片维修费都进去了

网友:
我直接换板

网友:
楼主多少修的

网友F:
机主悲剧了。是被雷劈了吧

网友:
楼主 牛逼  简单明了  虽然看的简单明了 但过程艰辛呀  点赞

网友:
这个型号电容失效的巨多

网友:
楼主耐心真好,一般人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的机器大短路  CPU旁边的电容坏的多

并不一定,我修到的经验得出,联想大多数大短都是源自它主板上面贴的绝缘纸,很多都是胶导致电容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家伙买芯片的话一个芯片维修费都进去了

还好吧,芯片不贵,南桥贵

网友:
简单,但是我们是做维修的,客户说修就修

网友:
不知道,我是打工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主悲剧了。是被雷劈了吧

不是,雷霹一般是走网卡击穿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好吧,芯片不贵,南桥贵

是啊,说的就是南桥,自己有得话赚钱,买就不行

网友:
上面换下来的桥呢

网友:
拆下来的芯片这么多啊!!!

网友:
G470我都直接卖废品了 不过只要钱给到位 再垃圾的电脑也给你修好

网友:
我就想知道是怎么烧的?

网友:
  还是要看价格啊    G470  触摸板下面非常容易进水   运气不好烧桥  烧U

网友:
这是放在电磁炉上面故意弄坏的吧。,芯片全坏了

网友:
这样的机器,我这里大多数客户都不愿意修了

网友:
坏的确实比较多 。到处都是坏的

网友:
这主板才200左右吧。真厉害

网友:
坏了这么多吗!!!!!

网友:
牛B了楼主  这种机子客服都还修

网友:
一般烧怎么多很少见,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  坏这么多  只要桥不坏都好说

网友:
这电脑都正常的情况下,现在二手也就400左右吧 🤭

网友:
2代3代很少修到了,现在接到的大部分图纸都没有

网友:
不收个 400 500 对不起浪费的时间 除非特别闲

网友:
维修价值不高

网友:
这是能报多少钱

网友:
坏掉的配件这么多 楼主你这也算是中奖了吧

网友:
值得么兄弟 都坏成这样了还搞

网友:
还不如淘个二手板子快呢

网友:
G470 除烧以外 转换电路也蛮爱坏的

网友:
换做是我看都不会多看一眼就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