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显装不上驱动

楼主(2021-12-03):
按理说又显卡笔记本把集显禁用了就会强制使用独显,但是独显也用不了的样子,这个是什么情况

360和lds都装不上集显驱动,官方下载的装完直接黑屏

网友A:
部分Intel核显+AMD独显的笔记本,禁用核显会导致独显驱动无法安装与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部分Intel核显+AMD独显的笔记本,禁用核显会导致独显驱动无法安装与使用的。

现在是核显驱动打不上,但是没有核显就用不了独显,不管开什么程序独显都不工作

网友A:
看图片系统是Windows 11的,这款机子出厂就是11的吗?如果出厂是10,那装10试试

网友B:
官网下驱动装,我之前惠普也是只能用官网的打,鲁大师打都是代码4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驱动装,我之前惠普也是只能用官网的打,鲁大师打都是代码43

官网的装上黑屏,然后只有重装系统

网友B:
那就装7系统试试吧,机子也不新,不需要赶潮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装7系统试试吧,机子也不新,不需要赶潮流

装不了win7,开机会提示找不到引导盘,怎么修复都没用

网友C:
显卡正常的话,驱动在官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正常的话,驱动在官网下

官方下的黑屏,核心显卡会出现装驱动黑屏?

网友D:
核显用不了一般是cpu坏了,你想独显能够使用,禁用核显,外接显示器独显就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系统是Windows 11的,这款机子出厂就是11的吗?如果出厂是10,那装10试试

Win10装驱动黑屏,win7 直接起动找不到引导盘,装了11现在装不上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显用不了一般是cpu坏了,你想独显能够使用,禁用核显,外接显示器独显就能正常工作了

不行,禁用了核显 外接显示器不显示

网友:
黔驴技穷?!

网友:
搞不定拿个锤子砸了吧。

网友:
安装原装系统试试

网友:
应该是CPU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驱动装,我之前惠普也是只能用官网的打,鲁大师打都是代码43

是小米官网下的,装完就黑屏,鲁大师安装是43,

网友:
有的机器可以这样操作  有的就不行

网友E:
把集显驱动改为基本显示驱动 独显就能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集显驱动改为基本显示驱动 独显就能打了

现在是集显驱动装不上

网友:
1.NV控制面板里选择独显,我的一台联想一体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还需要用到"宇润"灰色按钮工具。
2.遇到一个笔记本同样故障,刷bios解决的,屏蔽集显?时间久了不确定,但肯定是屏蔽了显卡后好的

网友:
安装win7或者10都试试,不行就是坏了。

网友F:
集显是CPU的问题,换个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集显是CPU的问题,换个U了

但是独显好的啊,就是找不到方法直接使用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