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华硕VX60G笔记本电脑YAML 1994V-0 的E114139的bios

楼主(2021-12-03):
我拆开电脑,刷完bios装上后,按开关不开机了,我把原来备份的bios还原回去也不行,我在没别的bios了,请您们分享一下谢谢了。积分买。刷bios软件XTW100如果你有新的版本也请一块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求帮助呀急急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帮助呀急急急!

有!华硕全系列原厂BIOS程序!联系微信:Yx098078951227

网友:
淘宝买吧,

网友:
谢谢帮助我的朋友,我找到原因了?是我粗心把bios焊反了重新焊上开机了,还掉电,我发现电池显示那块充电状态边成叉了就关机,我把电池卸下来,用适配器开机测试开机了不掉电了,是电池写保护了?或者哪块短路了我还在排查,有经验的也请参与进来帮出出主意谢谢各位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