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IX700-12ISK加电无显示 通病

楼主(2021-12-03):
此款板号NM-A641 ,之前修过此款很多是加电无显示的,现在来分享下此板通病,问题是:加电无显示,
看图 这个电压不正常,
换芯片正常电压是 ,重点来了是换什么好的,

是这个CPU电压芯片 ,也有加焊好的,
换ISL852芯片后秒杀开机进系统了
此机器很多是加电无显示换ISL852 VCORE芯片会有惊喜的,现在维修一年不如一年不好干。
      唉赚点分回家过年吧。。。

网友A:
正常是1.05v吧  那个0.669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1.05v吧  那个0.669是不正常的????

那个0.669是正常的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1.05v吧  那个0.669是不正常的????

那是反馈嘛?

网友:
这个真看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正常电压是06吗?是个什么电压

网友B:
我手上刚好有一台加电不显,之前有一台放弃了,是通病吗?楼主回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刚好有一台加电不显,之前有一台放弃了,是通病吗?楼主回复下

看看这个电压对不对,正常电压是0.66左右。如果是1.05V换ISL852会有惊喜的

网友:
刚好有一台躺了好久   换了看看

网友:
学习了,这种我一般是刷BIOS,通病就好办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B:
楼主,测了电压是0.85V ,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了电压是0.85V ,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问题

换ISL852好了没有

网友:
收藏  收藏 下次遇到不走弯路

网友B:
没好,换了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好,换了也是一样。

有图纸吗,没有图纸真难搞

网友:
好家伙 供电全有  我都直接换板

网友(2022-03-23):
谢谢楼主的教导,今天我也修到一台联想MIIX700-12ISK 板号NM-A641 REV1.0。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08触发电流上到0.165不动了屏幕不亮也没有显示,测PL501为0V没有供电于是更换一片ISL852供电集成块,开机PL501电压0.68V出来了电流上到0.293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