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一体机插上屏幕机会自动重启,

楼主(2021-12-03):
组装一体机 插上屏幕机会自动重启,屏幕闪一下,就关机重启,不插显示屏,就不会重启,换了 升压板,还是一样,

网友A:
如果外接显示器正常,那就考虑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搞个通用板先测试下屏幕

网友B:
屏有短路,电容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有短路,电容量一下

屏幕灯条测试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外接显示器正常,那就考虑电源供电不足

外接正常,  12v正常,屏幕5v好像会跳动

网友:
哪个地方漏电?插入瞬间造成电压不稳?为什么不带着屏幕开机呢?非要开了机再插屏幕?

网友:
内存条用橡皮擦擦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背光这边,不插屏线,只插恒流板和屏背光,看背光能正常亮不,如果正常,要不就是屏幕有问题,要不就是屏幕5v供电路有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屏线有没有用错啊,有一些屏线的供电是反的。也别插反了,有一些插反了全都是接地了。

网友:
手里也是一个hm55的杂牌一体机,也是接屏掉电,不接OK,屏用通用板测试完全OK,板子搞来搞去没思路,客户正好也放弃了,卖给我了,屏我给改成显示器了,使用一周多OK,故障应该还在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