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65s0 艰难维修

楼主(2021-12-03):
客户手里接到的二修机一台。
版号为6-71-w65s0-d02

其实这种机器在各位同行手里修的也是比较多的一种,一般无非6脚管坏南桥坏。但是这台机一度修到想放弃……

拆机简单看了看3 5v芯片动过,ec动过 刷过bios
p2808也被拆了不知所踪,南桥背面可能是有些腐蚀也扣了一两个小电容。

接电明显是不过隔离的电流这里换了一个p沟道隔离管 20v就出来了

然后改掉p2808

再次通电,还是不上电

打开图纸测量pd7一端vin输入只有1.多伏

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原始故障还是意外坏的,因为后面还有好几个坑。

这里同行一看就明白了,就是pd7坏了也修了几例了

找一个差不多的二极管换掉,以防万一芯片也一起换了再次通电

待机有出了,0.02马上掉到0.008左右

基本正常

按下开机,没任何反应

追查到ec的18脚pwr_sw#是有一个高低高的跳变的

33脚pwr_btn是ec送往南桥的开机信号这里没有一个跳变

此时检查avcc供电rst lid acin等条件都正常

当量到rsmrst的时候为低电平不正常

为判断是ec这边拉低还是南桥拉低 翘起35脚断开连接
实测ec端3.3v高电平  那么就是南桥把它拉低了

又联想到上家动过bios,内心有些小窃喜是不是刷个bios就能轻松搞定

刷好以后上电,完全没变化。内心凉了一大半
从头按照intel时序完整跑了一遍南桥的待机条件

Vccrtc  srtcrst  vccsus3_3……所有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

回到南桥背面,认真比较了背面动过的地方,对着图纸把焊盘预留空位都查了一下,论坛找了一个高清图对比防止少件换件的情况…………

到这一步一般就是换桥了,重新确定价格,定南桥

到货,bga换上一气呵成    满怀信心的上电

看到一样的电流,再跑一遍条件果然还是rsmrst没有

出去抽了支烟。

忍不住在想,为什么当时一时想不开要来修电脑

这个破板怎么这么难修

人生怀疑完了,回头继续干活

Rsmrst我们知道是表示待机电源好的意思

这个板子正常是待机有3v 触发以后才有5v的

挑起35脚ec端是正常给南桥的高电平

示波器测量3.3v 一直是持续稳定的波形
Ec其他条件也都稳定

可以证明ec触发之前的条件基本都是正常

问题还是出在南桥这边

既然南桥都换了,其待机条件也都好。

这里问题应该只能是同行埋坑了

当示波器戳到u28片选时

U28是一直在和南桥通讯的,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南桥bios配置并未完成

这张是正常的波形,开机一瞬间南桥得到供电时钟后与bios通信配置gpio脚位等待io发送开启信号

可以看到笔记本bios的1  2   5  6用来与南桥通讯发送时钟

最终查到是r135换成了100k

别急,还没完……

换掉r135上电0.06马上掉电

没有cpu供电

Pr87引脚没焊好引起

还没完   再次上电 0.8左右电流不动

实测内存smb_clk  smb_sda无波形  dram_rst也没有下拉动作

到这里真的修到想放弃了……

按照软启动时序,测量lpc_frame#有波形

测量Lpc_ad0  1  2  3  当量到lpc_ad3时发现明显比其他三组阻值高一点

比另外3组高了几十,这里肯定是不对的

量到明显不同的时候很开心,马上第一个念头这个南桥肯定有问题   兴冲冲的上了bga

曲线刚走了一点点,又回想到ec是动过的赶紧停机

从w35s0上面掏了一个ec  (应该是通用程序)

到这里终于到头了

 会员658058300鑫豆2025-3-20 11:29
 会员1579439300鑫豆2025-1-12 15:56
 会员1534139300鑫豆2024-10-30 22:22
 会员1392988300鑫豆2024-5-15 22:37
 会员1334300300鑫豆2024-5-4 14:54

网友:
楼主真是牛A与牛C之前的人物!

网友:
进系统发现部分按键打不出来,伊拉克成色键盘不好判断是不是键盘坏,暂不确定w35s0的ec是否完全通用

网友:
艰难的维修,二修机头疼人

网友:
最怕上家捣蛋的二修机了

网友:
思路清晰,读后收益非浅!

网友:
我这刚好在修华硕的二修机,没图纸。。。。。

网友:
蓝天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二修一般不这么费劲,半小时搞不定就算了

网友:
楼主,最后南桥没换了吧?

网友:
看着大佬修机感觉我又可以了

网友:
可以,这很硬核。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技术杠杠的

网友:
看到二修机就头大

网友(2022-01-04):
这就是宿命,认命吧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二次维修的都不好搞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2021-12-03):
客户手里接到的二修机一台。
版号为6-71-w65s0-d02

其实这种机器在各位同行手里修的也是比较多的一种,一般无非6脚管坏南桥坏。但是这台机一度修到想放弃……

拆机简单看了看3 5v芯片动过,ec动过 刷过bios
p2808也被拆了不知所踪,南桥背面可能是有些腐蚀也扣了一两个小电容。

接电明显是不过隔离的电流这里换了一个p沟道隔离管 20v就出来了

然后改掉p2808

再次通电,还是不上电

打开图纸测量pd7一端vin输入只有1.多伏

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原始故障还是意外坏的,因为后面还有好几个坑。

这里同行一看就明白了,就是pd7坏了也修了几例了

找一个差不多的二极管换掉,以防万一芯片也一起换了再次通电

待机有出了,0.02马上掉到0.008左右

基本正常

按下开机,没任何反应

追查到ec的18脚pwr_sw#是有一个高低高的跳变的

33脚pwr_btn是ec送往南桥的开机信号这里没有一个跳变

此时检查avcc供电rst lid acin等条件都正常

当量到rsmrst的时候为低电平不正常

为判断是ec这边拉低还是南桥拉低 翘起35脚断开连接
实测ec端3.3v高电平  那么就是南桥把它拉低了

又联想到上家动过bios,内心有些小窃喜是不是刷个bios就能轻松搞定

刷好以后上电,完全没变化。内心凉了一大半
从头按照intel时序完整跑了一遍南桥的待机条件

Vccrtc  srtcrst  vccsus3_3……所有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

回到南桥背面,认真比较了背面动过的地方,对着图纸把焊盘预留空位都查了一下,论坛找了一个高清图对比防止少件换件的情况…………

到这一步一般就是换桥了,重新确定价格,定南桥

到货,bga换上一气呵成    满怀信心的上电

看到一样的电流,再跑一遍条件果然还是rsmrst没有

出去抽了支烟。

忍不住在想,为什么当时一时想不开要来修电脑

这个破板怎么这么难修https://appapi.chinafix.com/public/emotion/face_032.png[/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