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book x pro 改bios升级16内存

楼主(2021-12-03):
一直想做这个教程,但是一直上班没时间做。首先先感谢一个网友提供的思路

现在升级内存的无非就是两种方法,一种是有原理图跟版图,然后有配置电路,这种比较简单了。

还有一个就是下策改BIOS来识别16g,这个估计很多人都是懵逼的

首先需要用编程器把matebook x pro的bios备份出来,一个16g的bin文件

准备工具winhex 一个16进制编辑器

首先用winhex 打开备份好的16g bin文件,然后CTRL+F 打开文件搜索查找K4EBE304EB-EGCG

然后将下图中下框出的16进制从9120F1开始复制下来(这里是16gspd的数据),在将复制下来的值写入到上图红框中,也是从9021F1开始
覆盖完成之后保存即可

大概改spd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改完不能升级bios 升级完bios改的数据就会被还原就失效了

网友A:
内存寻址理解到位  修改自然水到渠成。。。

网友B(2022-01-13):
荣耀_MagicBook_2019 能弄吗

网友:
还嫩还这么弄  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荣耀_MagicBook_2019 能弄吗

改bios应该都行,不过现在改跟之前有些区别了

网友:
LPDDR4X的本子怎么改?找到SPD修改后一启用通道就黑屏点不亮

网友(2024-05-16):
引用 网友A:
内存寻址理解到位  修改自然水到渠成。。。

有没有这个软件的pojie版,提供,有偿的。